LG17寸液晶改驱动板碰到的难题

楼主(2010-03-04):
外接电源12V,驱动板是基地上买的2025,,4灯通用高压板,不插信号线能正常显示NO SIGNAL,不闪;但是信号线一接上屏就开始一闪一闪,拨掉信号线又正常显示NO SIGNAL。屏型号是LM170E01,我换了另一个屏也是这个情况,闪着闪着有时候改变一下分辨率,或是信号线拨掉重插一下,有时候就能正常用了,但大多数时候是一闪一闪的。。2025的程序已经刷了好几种,驱动板我买了3片,都替换过了,还是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你可以换成2120驱动板试试吗,我今天都弄好了一个,非常成功。不一定非得用2025的驱动板吗!!!

网友:
把驱动程序刷一下应该可以。 1# 签名册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大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换高压,如果还有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我修过LM170E01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2025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