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1500 无5V 输出

楼主(2010-03-04):
在修一台COMPAQ 1500 P4的机子,发现MAX1632无5V输出。其7脚0V,28脚4.5V,9脚基准电压2.5V正常。换了MAX1632还是一样。请教故障在哪里?哪位有图纸?谢谢!

网友:
看看7脚信号是从哪里来的,正常时应该不会是0

网友:
还没找到7脚信号从哪里来。没图纸确实难修呀。

网友:
7PIN是高电平开启信号,找个小铜刷跑线路呀,

网友:
发现是接到一个门IC的1脚,但换了还是一样。客户吵着要回去,没修好。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