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复印机复印字体变形

楼主(2010-03-04):
最近公司复印机复印纸张,字体变形,请问大虾,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

网友:
把放稿台的玻璃取了,然后在扫描组件和玻璃接触的地方擦点缝纫机油,保证OK.

网友:
故障原因是扫描仪组件是紧贴着玻璃滑行的,时间长了,和玻璃接触部分润滑不良。

网友:
不明白楼上说的意思。能详细点吗?我是外行。

网友:
我是仔细擦下扫描玻璃就行了,真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东芝的机器是常见。
一般是扫描组件缺少润滑所至。
但如果双面复印出现,就是设计问题了。
要通过230来调节的。

网友:
230调节?怎么调节

网友:
你是OA维修员吗?
如不是,在以后的帖子中我会把东芝长江系列的维修手册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