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换灯管问题

楼主(2010-03-04):
本人换灯管的经历也有好几年了,原来维修量不到,灯管换得不多,所以一般都是从坏屏上拆下来,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功.最近19寸宽屏灯管换得比较多,没办法,只好从淘宝上买了.
两周前碰到一台,手里本来有一张相同的坏屏,但心想反正今后都需要,拆屏麻烦,就从淘宝上买了50支灯管,2元一支的,开始很有信心的换了,试都没有试就把屏装好了,因为以前都是一次性换好的,结果开机一试,屏上有吱吱的声音,图像也有很大的干扰.以为是其中一根漏气,又拆下来,重新换成4新全新的,这次没敢直接装上去,接高压条一试,又是吱吱声,同时伴了一股高压打火的气味.仔细分析,是两条灯管的一端隔近引起漏电打火.第三次又换成四支全新的,还是相同的问题,实在没办法了,把坏屏上的灯管拆下来,一换就好.我想肯定是灯管有问题,没办法,100块钱浪费了.
前几天又接到一台19的需要换灯管,我再次从淘宝上买了20支声称是台达的原装灯管,也是2元一支,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结果昨天换上去,还是和上批灯管一模一样,我又把灯管两端用热缩管绝缘了,依然无法解决.
现在我真的很郁闷,不知道19寸宽屏的究竟该用哪种灯管了,请各位师傅帮帮我.

网友:
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样,拆下的灯管有透明的皮垫子,也要拆下来安装在心灯管上,不然的话就会有响(我指排除了灯管焊接和高压板问题)个人实验证明19-22都要用,15-17的话好像没有响。打火是你拆灯管的时候头子那里拆坏了吧?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注意那个套子,否则装上之后,后患无穷!

网友:
和我前天遇到的一样,拆下的灯管有透明的皮垫子,也要拆下来安装在心灯管上,不然的话就会有响(我指排除了灯管焊接和高压板问题)个人实验证明19-22都要用,15-17的话好像没有响。打火是你拆灯管的时候头子那里拆坏 ...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皮垫子,找一条输液用的针管,铰一小段代替。

网友:
没有,整个换灯管的过程比原来都更仔细更小心,方法相同,但就是怎么都要漏电,这两张屏每张我都换了三次灯管,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
换灯管看似简单,有可能弄坏屏,弄花那些白的薄膜,我们这里换灯管是维修费里最高的

网友:
换灯管最怕有小东西掉到屏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