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风枪做戴尔D630显卡

楼主(2010-03-04):
本人是基地三期笔记本学员,最近接了台D630,显卡不亮,外接花屏,确定是显卡门中的显卡问题,因为是新手,以前没做过BGA,所以心里直打鼓,怕故障扩大,搞不好还得赔本,呵呵,不少新手应该和我一样吧?打鼓打了好几天,为了安全我定了块新的改良显卡芯片,又为了锻炼自己的焊接技术,决定把原机的显卡拆了重植。主意以定,打鼓也没用,花了几天准备一下工具。因为没有BGA机,卖个又太贵,还不知道以后生意怎么样,决定先做个土炮试试枪,下加热先用石英红外加热管,30CM长的,用了6根,共1800W,下加热尺寸为31CM*25CM,材料用的是5*5的脚铁,在25CM长的上面打6个孔,间距为2.5CM-4CM-4CM-4CM-4CM-4CM-2.5CM,正好等分。选择这个尺寸是参考了最大主板的尺寸,能先预热除潮,防止变形。6根加热管分成3组,继电器也分3组,每组相接,连的温度表和探头。整个下加热就搞成了。呵呵,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搞的,头半天去卖东西,第二天组合,最后试机,就是测的温度和实际温度不太准,等以后改进。上加热本来是定基地的安泰信8205,但看到一个带数显的,可基地没货,别的地方也都没有,钱都给基地打去了最后没有定,在客户的催促下用我的万通825D风枪代替,风枪所说不出名,但花了我500大洋,风枪做工没得说,用了2-3年了还没换过东西,就是最近感觉老想罢工,弄不弄的就不加热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有开关失效,断电再开就好了,不知道是上面的设定按键设定的不对还是机器有问题?不管了先用着吧,真坏了再卖个新的,要不基地的工具都卖给谁呢?呵呵,帮基地宣传一下。好了,话说了一大堆,要来真的了,说实话,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担心啊,要是搞不好那可就搞坏了, 先在网上查了一下别人的经验,开始上手,先加热主板10分钟左右,温度我先开到50度,慢慢加到75度,用手感觉一下南北桥的表面温度,手放在上面感觉热,但不烧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预热一天,只要全板都热透了就可以了。下来825D温度打到350,下加热开到90,用手动控制开关,这个全靠感觉了,开一会关一会,因为我的温度探头一般,怕测的温度不准把桥烤坏了,所以开的时间尽可能的短,大概开一分钟,关半分钟左右的时间,上面就用风枪不停的摇,感觉锡快化了,下加热一直开着,先就用镊子轻轻去碰下,一定要轻,要不会掉点,到了能碰动的时候,停止上加热,取下芯片,再关下加热,为了不让锡很快变凉。取下后心里那个怕啊,要是掉几个点那可就完了,还得补焊盘到时可就晕了,呵呵,仔细看了下,没掉一个点,焊盘完好。再下来就是处理焊盘和芯片了,用吸锡线搞平,准备植球。刚开始还记得怎么植,这时确忘完了,没有先焊上几个定位的锡球,在最后取钢网里芯片上的球全动了,又得重来。经过一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看来故人说的真对,失败乃成功之母啊!这时真的有此体会。植球过程就不再细说了,网上都是,我用的全是基地的锡球了助焊剂,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在这帮老孙多吹吹。呵呵。。。。最后处理干清芯片和焊盘准备焊接。
      终于到了焊的时候,还是先预热几分钟,这里芯片上可以多放点助焊剂,要不会焊的不好,方法还得去的时候差不多,下加热还是开一会关一会,让温度慢慢上升,防止芯片爆掉。在最后要往主板上焊的时候,下加热要一直开着,要不只有上面加热会很费时间不说,还有可以焊不住。看到芯片有个复位的动做后用镊子轻轻去碰下,芯片会动下再复位,上下和左右都碰一两下后就停止加热,这里提个时间,就是芯片开始复位到停止加热大概要20秒左右,为了防止虚焊。最后就是让它自然冷却,不建议用风扇,会让芯片外面冷,里面热而虚焊。在等了10分钟左右,(感觉时间比这个长,可能是那个急啊,急什么?一会再说)我急可不是为了上厕所,是怕我把主板搞坏,急着看结果。呵呵,怀着复杂的心情把机器装到一块,还再显卡上加了铜片,上了最好的导热硅脂,10元一支啊,一点点,不要问我什么牌子的,基地里不让做广告,为了不让它返修也只有这样了。最后改风扇常转,在风扇附近找个3V电压接上风扇,开机。
      心里一直在打鼓,打的心都麻了,不知道是什么味,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开机,当按下开关的时候,心里一直在祈祷,主啊,请赐予我力量吧,呵呵,搞的有点像希瑞。久违的画面终于出来了,心里高兴的那个,没法说,中国的字所多,但没这个时候所在表达的。第一次BGA终于成功了,试机2个多小时,温度一直在45度以内,用3D测了10边左右温度还在50以内,装好机器收钱,XXX:“收了多少”?呵呵,350元,不是我黑,我是怕我失手搞坏,那里可不是这个数了。最后想说的是:胆大心细,什么都会成功,相信自己,能行。
      以后有机会发上我的土炮,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没法拍照。

网友:
07年的机器 顶一个
有钱人 收他500逗不贵
楼主的表述能力和我有一比----
文章好长 只看了个头和尾巴的兔子和收了350元

网友:
晕文章写得也太长了吧 这班子用土炮也可以做啊

网友:
比我想像中利害。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我也是在用土炮呢!!支持楼主自己DIY

网友:
厉害呀,我没有这个胆子

网友:
大力推广土炮法,这种经济又实惠,手感强,桥不鼓胞,润滑紧实,经久耐用。   说一下,我修所有的无铅都用白光风筒,好用极了,返修极低!毕竟用它做了一千二千块主板了,修好好多年了。

网友:
我们从来不用BGA机器,都是用功率大的风枪做的,红胶黑胶都可以做,

网友: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我直接用白光在下面加热开到550度2分钟就搞定,百试百灵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啊。维修需要胆大心细,不过有时候确实会提心吊胆的。

网友:
完全看完了,顶你一个

网友:
白光在下面加热哪上边用什么

网友:
完全看完了  楼主厉害,佩服啊

网友:
呵呵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支持楼主自己DIY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不错,文笔也不错。。

网友:
楼主好好干,加油,其实我看你的LOGO上的基地380机器也不贵啊,我天天在店里用这个机器,没有用过土炮,其实我感觉,还是手法重要,像我这样新手,给我好BGA机器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怎么样

网友:
呵呵   这样不错    我做就用一个853A   一样行

网友:
楼主做桥报价好便宜

网友:
哎!我还就一直用
风枪做还从来没失过手,南北桥照换,嘿嘿!不过就是我不懂电路但是换BGA芯片那是没得问题的,

网友:
那天我去华强北,看到个师傅拆笔记本显卡,就直接用的工业风枪几下就弄下来了,那个羡慕呀。

楼主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和敬佩呀,在下还没做过,但是距离楼主的这步应该也不远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DELL 630 加焊用不了几天的 改长转也不行的 最好换芯片

网友:
你的风枪应该没有风了,拆开找一下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回,真是太感谢了,最近有点别的事,一直没上来,再谢谢楼上的版主,风枪最近又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用着用着就不加热了,风嘛还一直有,就没温度,呵呵,拆开看过手柄,没发现什么问题,最近也不出那怪问题了,先用着吧。就是做桥到现在应该有2个月了,还没返修,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心里也一直怕返修,呵呵,希望他能多用几天吧,时间长了再坏又有钱挣了。我报的价格是有点低,所以最后没有给他换新的,只是重做了一下,换新的有点不划算,等他下次坏了再换新的,又可以再收点钱。呵呵。黑吧?

网友(2010-04-12):
最近新入手个旧的司登利2310的风筒,做了几个台式主板的南桥和加焊CPU座,用着还不错,如果有同行用到一样的可以多交流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
一头雾水啊 看是看完了

网友:
你的风枪是开温度太高,起保护了,等温度降低就开始又有热风了

网友:
呵呵,顶一下,LZ很强悍啊

网友:
土炮也行  确实挺厉害的 啊 呵呵  可维修没有BGA现在真的是干不了活啊  还是准备个 BGA吧

网友:
先确定你的显卡有没有做好,,如里是好的话我想是PCB板的线有断线

网友:
植球时要定位的锡球吗,怎么定位的?

网友(2010-05-13):
先焊上几个球再上刚网,再去网球就不会动了。

网友:
32楼我喜欢你的头像!

LZ收费。。。这样的我一般报600,修不好直接换板也不赔钱。
昨天换根灯管收了300
个人觉得要看当地行情,要低了客户心理不平衡的,会认为你用的料不好,用不住的,如梗在喉。前天卖个路由器要价140,让了20,结果客户说我的货是假的,真货不能这么便宜!

网友:
佩服楼主的DIY能力,想学学楼主怎么做土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