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怪问题求解啊

楼主(2010-03-04):
IBM R51怪问题同是插恒流源和电池就能待机能开机但不显示,如果单插电池也可以触发但单插恒流源就无待机电流了,就不能触发了,在插恒流源是量MAX1631的工作条件是不满足的但插上电池后再量时都满足且可以开机了,请问那个高手碰过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你是说用电源不能开机 用电池能开机是吗  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我量MAX1631都有主供电了,但就是没有其他供电及信号,但插电池的同时量什么都是正常的,电压都是正常的也能开就就是不显示而已,不会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