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DD槽怎么弄?

楼主(2010-03-04):
同事拿来一台三星Q30的超薄机器,说是在加了内存以后硬盘抓不到,硬盘是那种1.8英寸的小硬盘,我的经验是这种现想就是板载上的HDD槽子不良,量了阻抗和HDDRST是好的,想请教大家的是你们遇到这种槽子不良除了换新槽子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三星
硬盘

网友:
说是在加了内存以后硬盘抓不到 ?
这关系好像有些牵强啊 楼主自己相信吗
有点迷糊

网友:
是啊 怎么会那样啊

网友:
是吧是不小心给弄到了啊

网友:
带排线的吧

网友:
加诊断卡,跑个代码看看

网友:
我是说客户是这样跟我说的,不管客人怎么说现在就是不抓硬盘,修好这个问题点就行,硬盘是带排线的!南桥是DBM的!我想请教的是这种现象你们是往哪方面考录的多一点!

网友:
看看口子嘛,不行就是到南桥旁边之间的排阻,再就是南桥了撒

网友:
排线容易坏 测量一下排线 排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排线,排阻,南桥,如果是加内存后的问题,那应该把内存拆了就好了,你想想可能吗

网友:
有排线的话,重点还是先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排线我看了也没断线,就是硬盘插上去的时候开机慢停在搜HDD的那里,但就是认不到,今天回家先拆下他的加的内存,再放电,再量量到南桥的排阻,不行先换掉排阻,还有其他你们遇到的办法吗?弄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现在是没有进展,想找个图纸看一下!有的同行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