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1g 开机一会就黑

楼主(2010-03-04):
benq fp51g 开机一会就黑,指示灯亮,按下开机键,在重新开机又能看到画面,过两秒又黑,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那是外置的电源适配器吗?换一个电源适配器看看,可能是电源适配器供电电压低了。

网友:
不是外置的,是一体板 2# ChengLi

网友:
高压电路故障,,,,,,,,,

网友:
首先测一下灯管的好坏,然后检查高压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习惯性的先检查灯管,再动手修高压!要不迟早吃亏!

网友:
好的我去找个灯光试试给大家回复
6# 中联电脑维修

网友:
坐等,看看最后结果

网友:
标准的高压电路故障

网友:
又是明基的通病吧,看是不是c5707,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很多的

网友:
是不是指示灯也没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我换了个灯管好了

网友:
测过c5705没问题。我还加焊了 10# 石头第七领域

网友:
指示灯有,亮绿灯 11# 血枫

网友:
灯管一般是不会坏的,除非是用的时间比较长啊(也许我修的全是新的,呵呵),这个是保护了。高压部分电路的问题,不过光这么说也没用啊。呵呵。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上午才修一个,和楼主说的一模一样的问题,测灯管好的,高压板也换了不行,最后无意间把按键板弄掉了,显示器居然好了,最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新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