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6515B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0-03-04):
g完系统时可以引导起来 但是在马上进行解压时 只有鼠标指针  其余的都不显示   不能进行解压
用手动安装版的 在写完引导后  到一个小光标闪是  就不能进行了
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器的通病是CPU爱坏      但是我的做不进系统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已排除软故障和硬盘 内存问题)    手头还没有这样的CPU! 请大家帮忙!
谢谢各位此机器已经修好了 !    最终判断还是内存的问题!刚开始换内存没有好, 但是在换一条好了 做了两遍系统都很成功!
我是先用别的内存做进去的系统  然后换回原内存!现正常使用!但是用原内存做系统故障依旧!(所以此内存一定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用光盘进PE系统没问题的话CPU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发现要用最新版的深度克隆盘可以安装,以前的克隆盘都不行,最近两个月的深度V17版本的就没问题可以直接克隆。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估计能好,我遇到过一台HP 1000怎么都做不上系统,做南桥后好用了

网友:
这个啊你进PE看看 有没有报错 内存啊之类的有问题的话就进不去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AMD集显的是北桥下断线了,以解压显卡驱动就黑屏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哦

网友:
试试二楼的,用个新版本的深度!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能认到硬盘,但是装不了系统,换了个南桥,用的G10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
南桥??????????  不是吧?   都可以进PE哦

LZ 机器好了没有?

网友:
如果不用克隆直接安装都不行的话多半硬件有问题了,不过还是多试几个版本的系统试哈吧

网友:
PC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