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845跑A7

楼主(2010-03-04):
跑A7 ,不报警,测电压,2.46V,上拉1.25V,打阻正常,发现有几个AD上拉只有0.2V左右,压北桥没用,是否可断定北桥坏或虚焊?
求助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

网友:
查内存的电阻

网友:
查此AD线上有无连电阻.有查电阻好 坏 没就直接杀BGA ..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前天刚好修好一块这样的板,也是跑码到A7,测内存供电正常,偶尔用表笔短接了一下内存槽旁边的一个贴片电阻,发现直接跑码,显示器显示,更换电阻和内存条旁边的场管,问题解决,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风枪烤拷内存排阻

网友:
我也有快这样的板子,搞了2天没搞好,跑c1的搞了2天的不想搞了,苦闷中~~
大侠快点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