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04):
今天接修一山寨上网小本,就是比较流行那种小本本,待机电流0.2,触发后变为0.3,又降为0.2,3V 5V都有,晶振也起振,用风枪把IO周围加热下 就可以加电,正常显示,大家遇到过吗,是IO坏了吗,另外这种IO有程序没啊

网友:
应该是有程序的
这种本本大多都只有几个芯片

网友:
换,上面有程序的一般会贴标志

网友:
有标的就有程序,一般I/O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先换上去试试

网友:
今天IO已经到了,换上去依然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