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T开机诊断卡显示E0 一直报警

楼主(2010-03-04):
昂达RC410T开机诊断卡显示E0 一直报警  诊断卡已过C1-EO  就一直报警长叫 内存供电 ,上拉,时钟 系统总线  都正常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各位 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直报警。

网友:
CMOS放电一下试试

网友:
CMOS  放电 没用  内存装不装都一直报警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做北桥

网友:
搞好了
  就刚刚接跳飞线搞定

网友:
测试 内存238教 正常为3.3V   后来测得时候是0V 从板上接条3.3V 飞的内存238脚  开机一切OK

网友:
强人。。3.3V供电哪里断了吧、。

网友:
我手里的不行,238脚电压也正常,还是报警。。。

网友:
那你考虑刷bios 和做桥了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就帮桥加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