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NEC (饭山) 液晶显示器亮度一明一暗修复

楼主(2010-03-04):
(饭山) IiyamaPnalite 36a      型号 TXA 3611HT    液晶显示器板
MODEL :     NL10276AC28-01E     NEC      E170632
E170632索尼Viao液晶屏
故障现象:
    亮度出现一明一暗闪烁. 有时亮度增加很多.背景图像很不清晰.
检  : 亮度出现问题估计是电源出现不稳定的原因.因没资料可查.开始查各电解电容未发现问题.正好有一台NEC  Multisync LCD400V 液晶显示器外型与该显示器相同折下发现里面只有主板不同.其它显示器屏显电路.高压电路相同.液晶显示器显示屏也一样.如是先用好显示器高压电路代换故障还是一样.再代换显示器屏显电路板故障不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证明屏显电路中有问题.如是先用好板测量出各元件的对地电阻和各极电压发现电路中有一个字标号332三脚贴片二极管电压不正常.正常机1脚电压14.21-15.75很不稳定跳变电压(正常20V稳定电压).中间脚18.2-17.2不稳定电压(正常22.73V稳定电压)332周边元件未发现问题. .还有 Q525  BE-S9A 集电极电压不稳定(正常应为5V) Q525贴片三极管有关元件未查到有坏的元件..最后查到Q530    IAY 6脚贴片 4脚无电压(正常应为-7.26V电压)查4脚电路未发现问题.查得 6脚无电压(正常应为22.72V).经跑线路查得有一大贴片电容与该6脚相接.C59一端无电压(正常应为22.72V).焊下C59贴片电容.用电阻档测量有8.5K的阻值对照电路板上C57相同大小贴片电容是3UF左右容量.因没相同大小的电容用相同大小的贴片电容(10UF)换之. 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再发几个图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没有资料估计就难修了,当然没有基础也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  没有资料就要发大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