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啊 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有台电脑装系统GHOST复制完之后 重启就停在自检那里一闪一闪 没反应 有一次低格好了 现在试了两次都没用了 真郁闷啊 大家说说什么问题 有没有碰到过啊
电脑

网友:
用原版光盘重新安装。

网友:
换个版本重装下 不好使的话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
先换一个硬盘试一试,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用DISKGEN看看设置了活动分区没,然后重写主引导记录,实在不行就重建硬盘分区表,(重建分区表可能丢失数据,慎重使用)

网友:
硬盘不引导了吧 重新分区应该就OK了

网友:
谢谢 各位兄弟的 提点 检测到最后 是主板的祸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 试试

网友:
MBR 损坏
你可以 重新分 C区 然后再把 C区设置为活动分区 然后保存 这个很重要

网友:
修复MBR试下

网友(2010-07-01):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請問 你說檢測道最後 是主板 那的 問題?

网友:
用diskgen试试

网友:
fdisk /mbr试试

网友:
主板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