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暗屏

楼主(2010-03-04):
今天接了台HP M2000的机器,先是键盘F10键长按报警!
换了键盘好了。
接着测机
开始没事,测了一段时间发现暗屏了,接着拆屏,测灯管、测屏线、测高压都是好的,没头绪了!
前辈们指点下,明天要送客户了

网友:
确定高压板是好的
看看高压板上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怎么不看看屏盖开关呢??

网友:
看看到高压供电正常不,还有休眠按钮那块

网友: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可能是量度调节

网友:
屏暗的时候测下S3 S4 S5,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或者灯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