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不到

楼主(2010-03-04):
网络在这台机上可以连接,而在另一台上连接不到,显示网线没插好,请问是哪里关了,多指教!

网友:
查一上网卡有没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换个网卡试下

网友:
客户就直接送修吧!

网友:
网卡问题先排查。再排查网络线缆是不是断了。

网友:
应该是水晶头没有掐好,把网线重新弄一下。

网友:
如网卡无问题,那多数是水晶头与网卡母口8根线接柱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