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压是什么样子啊。

楼主(2010-03-04):
如果一个纯平场扫瞄电路不对了,可能会出现,水平一条线,场幅不满,场不同步,场线性不良,自举升压电容不良。有个疑问,自举升压电容是什么啊。还有,如果,场不同步了,是什么效果啊。徒弟,在下问过各位师傅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也有叫场逆程泵电源电路,正程期间采用低压供电,逆程时间由自举升压电路提供较高的供电电压,其实就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结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