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问题,让942带休眠功能?

楼主(2010-03-04):
如果用上951 的烙铁架,942能不能做到一把手柄放上去温度就降下来,拿起来就升温?自己diy的话可以实现吗?
手柄放在架子上时串联一个大电阻,拿起来的时候把这个电阻短路,这个想法行得通吗?
请教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
可以的,,,在架子上安装个开关,,,这个开关是手柄放上后开关断开,,,取下来是开关接通

网友:
这个开关断开的是220V还是断开输出的24V?断220V不太安全,但如果断开24V,那么主机应该会报警提示出错

网友:
你直接设置定时休眠就可以了嘛,何必这样画蛇添足呢。

网友:
你直接设置定时休眠就可以了嘛,何必这样画蛇添足呢。
引用 网友A:

定时休眠之前个这个时间都是工作在设定温度的,有些浪费

网友:
电磁

这个开关是不是靠电磁感应的?

网友:
这个开关是不是靠电磁感应的?
引用 网友B:

不是 是微动开关,靠手柄重力压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