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PL—GLAN稳压二极管不正常

楼主(2010-03-05):
华擎945PL—GLAN稳压二极管不正常,型号WW1-68,待机时就发热很烫手,用什么代换好?

网友:
找个位置,体积,作用差不多的换上去试一下即可,测一下电压...

网友:
它的一端接12V,一端接5V待机电压,输出3.89V,但发热烫手、、、、

网友:
没有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发可以是南桥..IO..网卡..先把IO\网卡拆下来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