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70或474的朋友进,问个问题

楼主(2010-03-05):
470的吸锡枪,每次按下开关吸完锡之后,就会听到“得”的一声,仔细观察发现像是从面板上接吸气软管的那个元件发出来的,请问大家有这种情况吗?难道那个元件内部接的是一个电池阀?每次关闭的时候就会发声?要是这坏了该怎么修
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接手柄加热线的多芯接口,在拆开主机壳以后发现在其内部的管脚上直接焊了一个电阻,跟PCB板有些格格不入,原装机就这样的工艺?

网友:
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嘛。你那个手柄接口的电阻是原装就这样的。其实它只用了三个脚。还有一个脚是空脚与地之间就接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