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不显示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05):
今天客户拿来一机器 开机电流0.4A左右。想想开机前半部分正常。直接测CPU电压为0V 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找了个料板换了ADP3207 通电测试 一通电只听见咔嚓一声。电流表5A到底。短路了。马上拿掉电源。测试CPU电感对地短路。拆掉电感测试是CPU后级短路。于是拿掉4电容。测试3个已经击穿。于是再接上电源不短路了。装了个假负载上去。开机电流到0.3A左右掉电。可能是没有上CPU的原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假负载的电压,一测量电压边19V了 怎么电压直接变19V了。待机就有19V 于是拿掉上管4个。经测量一个击穿了。还好没有上CPU 。不然CPU就报废了。恐怖。从料板上拆了个8021的管子装上去。用假负载开机电流还是0.4A。怀疑ADP3207和它以起的芯片坏掉了。再同行那里找了个ADP3207 料板上拆了两个和ADP3207连在一起用的10脚芯片换上去。换上4个电容。开机测试假负载电压1.5V 。电压出来了。上CPU.电流起来了。接屏幕 IBM LOG出来了。装机测试2小时OK
烧电容可能就是管子击穿造成的

网友:
好的经验,顶一下

网友:
CPU供电这块真的要仔细,有不少这样换CPU供电IC导致烧场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