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液晶显示器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0-03-05):
拆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有5V输出,它的驱动板跟屏电路都做在液晶屏背后,0欧电阻跟保险正常,5V转3.3V正常
开关正常
现在就是按开关键没有反映
怀疑是程序或者驱动板部分问题,那位能提供思路或者提供图纸

网友:
有没有吧高压板断开看一下,你要确定是不是高压板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开关正常
现在就是按开关键没有反映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5710-1-1.html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请说清楚电源指示灯的状态

网友:
测量一下开关上有无电压,跑下电路

网友:
此机通病,按键漏电,把按键换了就OK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没办法啦,楼上的兄弟说开关漏电,开关有3.3V的

网友:
断开按键板,在驱动板按键线插座上短接开关线,看看是否能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这个是一体的,搞起来真的有点郁闷,我刚换开关了,还是不行,按键条上有电容
MCU 是RTD2120,不知道那位兄弟有这芯片的PDF,谢谢

网友:
楼上的兄弟果然厉害,我断掉开关条,然后开关一端直接对地,能开机了,现在是全换开关还是有什么快捷方式修复?

网友:
楼主告诉你个新手秘籍吧!!!就是摸不着的故障先到本论坛来查一下看是否有通病,嘿嘿!!我秒杀好多主板液晶了

网友:
郁闷,现在连电影板5V都没有了,呜呜

网友:
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电源板没电源输出,测1200AP40(大概是这个)供电脚是8点几V,8脚有300V,第五脚只要零点几V,初步判断是这个坏了,不知道判断错没有
明天才能去找一个了
其实是之前按开关没反应,后来断开开关条直接开关对地,能点亮灯管,处理一下接上开关条后,绿灯常亮,灯管常亮,后来关掉液晶就连驱动板都没电源输出,
问题一:上述情况是1200坏了吧?
问题二:如果改电源板,那位兄弟有这样的图纸,或者电源板引脚定义
谢谢了

网友:
供电脚应该是大于12V电压

网友:
供电脚电压应该大于12v

网友:
现在供电脚是14V,5脚还是没输出,看来得换1203了

网友:
按键坏的多啊,建议查查

网友:
这是明基的通病,应该是把开关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BENQ的机器 按键板漏电是最常见的通病很好判断的。。。。。有3.3不代表按键不漏电

网友:
现在电源板都坏了,AP1200的5脚没有输出,供电脚只有10点几V,正在追线,或者那位兄弟有经验?

网友:
我也修了好几个,都的按键坏了,全部换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G2000W的图纸,慢慢看吧

网友:
不好意思 ,补充下图纸

网友:
楼上的兄弟,图纸在那里呢?

网友:
没看到图纸,我也想看图纸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开关按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