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512 DDR2 开机不显示GPU一点温度也没有是不是电压的事呀图一上传

楼主(2010-03-05):
8500GT512  DDR2  开机不显示GPU一点温度也没有是不是电压的事呀

网友:
先测量电压,不然没发给你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菜鸟  请问量显卡的哪个位置    请指出来     我先谢谢了

网友:
连测量都不懂,就算教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啊. LZ还是交给专业人士维修吧.

网友:
量显卡上面的MOS管,看有没有12负转5负,还有2。5,1。8,1。5,1。2电压有没有,如是都有,就是GPU虚了,加焊一下就好了,我感觉座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告诉你一下。你的显卡是假货。

网友:
楼上的,你怎可以看出是假货?

网友:
应该是假货啦~~8500gt 一般都是大芯片的,少数中芯片。这种小芯片应该是假卡来的~~~

网友:
8500gt  核心都打得多   128bit  的显存位宽

网友:
高手,学了知识了呵呵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学了知识了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8500GT和8600GT 512都是假货 DDR2的东西   8500GT和 6600GT发挥性能差不多 3D03一跑分才5000多6000多 比7600GT 7300GT差不是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