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CQ40 掉电

楼主(2010-03-05):
客户送来一台HP CQ40-706TX,故障为上电掉电,看机器外观很新,问是买了不到半年(应该在保修内),告诉客户去售服。两天后客户回来了,告诉我售服说他的机器是水货不予保修,如果要修就是换板,大约要RMB XXXX。接修后检测挂电池状态下上电到0.8X,0.9X,1.X掉电,单独电池或者电源不能上电触发。请教基地几位高手和刘小南斑竹后(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先着手处理这掉电的问题,测量掉电前各电压均已正常,排除了缺电引起的掉电问题。无耐加焊显卡,还是故障一样,维修没了头绪。请教刘斑竹后,决定刷BIOS(这个板的BIOS块是宽8脚的)买了新座子开始刷,刷好BIOS,焊上上电上屏一路点亮。上盘正常进了系统,修复OK。(维修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斧正)

网友:
版主怎么不把这个BIOS传上来大家共享一下呢

网友:
这个BIOS 资料坏有点怪哦,接电池都不能上电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几个BIOS损坏的。都是不触发了。

网友:
又学习了。BIOS坏,也能导致不触发,或触发掉电的。

最近接修的都是IBM的,客户自己刷BIOS失败后导致开机黑屏的。

网友:
楼主的刷BIOS机是什么牌子的,我也想买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见BIOS会引起掉电的 一直以为都是不触发。。

网友:
是啊
我手上拿个机器就是 刷BIOS遭灭了
还好报了风险啊
不然就麻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