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瞬间掉电问题

楼主(2010-03-05):
今天接一华硕A6000笔记本,故障开机瞬间就掉电,测机有待机3。3V 开机一瞬间5V 1.5 1.8 2.5顺间也输出现在就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高手们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掉电故障很难修,故障点也很广,想要别人帮你的话,再添些详细的测试数据上去,让大家给你琢磨琢磨!

网友:
试一试换硬件看行不行嘛,你说得一点也不详细,完全不知道

网友:
初步可以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其他的就得测下才知道了

网友:
什么CPU,什么型号的,我也有台A6掉电的

网友:
IC逐个用风枪吹下看看 一般来说一开就掉是有地方短路了 你具体在查看看

网友:
建议看哈CPU供电芯片和网卡芯片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主供电  还有就是你放放电试试

网友:
你看下开机瞬间 CPU供电起了没?再就是我以前修过A6000 CPU底座脱焊了也是这个状况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我看都过这种问题
搞了CPU 座子好了的

网友:
CPU供电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HP得本子也是开机瞬间掉电,检测后发现是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没有。修复PG信号就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这款CPU的供电芯片和U靠的很近!  我上次也是这现象   不过我电压都有!    不上U 都正常。一上U  开机就掉电!   后来加焊CPU电源芯片解决!!

网友:
估计就是CPU的供电芯片或者是座子的问题,一般先加焊供电芯片,不行再搞座子

网友:
掉电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不好搞,要认真查线路,先排除CPU那块供电!

网友:
先看cpu是否坏,上次我修到一个是cpu坏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擦下内存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我现在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我的这台机子就是开机很快就掉电,北桥很烫,不正常的那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