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损坏求助(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0-03-05):
有一台联想锋行系列电脑主板是精英代工的,故障为用手机数据线连接一杂牌手机(线和手机不是原机的但能插上)和电脑连接,刚插上电脑USB接口就损坏了(因为鼠标和摄像头使用的是USB接口的,插的同时鼠标不能动了现在用的莲花口鼠标)

故障分析:由于使用的数据线非手机原装有可能是线序不对造成短路将USB接口损坏(前置和后面接口均失效)

故障检修:由于本人新手,简单测量一下USB接口电压5V正常,插入移动设备无反应,有人说是主板南桥损坏了,还有人说是别的地方,有修过此板的人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地点及测量方法,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附上硬件检测软件的检测信息供参考

------[ 主板(Mainboard)详细信息 ]------
  主板(Mainboard):
  主板型号         Legend Computer System Ltd.
  芯片组           NVIDIA GeForce 6100 A2
  南桥             NVIDIA nForce 410/430 MCP A2
  BIOS版本         00-00-0000
  BIOS厂商         6.00 PG
  BIOS版本日期     12/23/2005

网友:
量数据线上电感具体在哪个地方进行测量

网友:
前置和后面接口均失效,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量USB中间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如果有500左右就说明南桥没有坏。

网友:
请问如果我要买一块PCI转USB的转接卡插上会不会好使

网友:
PCI转USB的转接卡,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USB接口只有四个引脚,电源+  数据+  数据-  电源地。 测数据线到南桥是否开路(排除断线)、短路,如果打阻值偏小(排除外围保护滤波元件)就是南桥有问题。

另加一个卡,或换南桥。

网友:
但是南桥上哪颗是数据线和时钟线我还不太清楚啊,不知从何下手,谁能告诉一下如何确定南桥的关键点引脚有什么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