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帮我看看R.S.T.图

楼主(2010-03-05):
请大侠帮我看看这两根内存条的图是哪个芯片问题,都是在扫描ADDRESS LINE的时候发现.只是拍照时间不同.

 第一张图的电容测量电阻都是230欧姆.

网友:
这个不是第3颗需焊了吗?????

网友:
我也怀疑虚焊不过没有发现.倒是发现管脚中间很多杂物.

网友:
第一个是第一片,第二个是第三片

网友:
有哪位能祥说下是怎么看测试结果的吗?

网友:
这个软件我也不太看的懂

网友:
置顶贴就有软件使用说明

网友:
谢谢。我从置顶贴发现了教程。
因为我的机器比较老了,内存只有DDR 512,正好有个朋友有2根内存,一个坏256,一个经常蓝屏的512,昨天快递两根内存条给我。
   256是个坏的。插上去报警,我怎么洗,橡皮擦都不行。后来用砂纸一摩,居然可以了,但是我担心磨掉了金手指。 用RST 扫描就是上边第一张图了。
    512那个,可以开机认出,但是偶尔蓝屏,一看居然是用南亚的颗粒,重新印刷一层黑树脂,然后打上HY的型号,粗制滥造,很多地方似乎都是虚焊,我加焊了一下可疑点,上机似乎可以了,还用橡皮擦,用洗板水刷了,用RST 测试就是第二张图了,第三颗粒,检查发现管脚之间很多污垢,今天拿去公司,加焊了污物处,用很多酒精洗,还用洗洁精,上机后一列“5”消失,变成另外一个区域有一列6,拔掉内存重插,扫描,居然好了。希望真的好了哦。

网友:
叫你用 DDR 64M 或者 128M的母条子。

你这个看起就不安逸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