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HP7650 CRT,上下位置调不到位。

楼主(2010-03-05):
接了一台HP7650 的显示器,是往下调不到位,相差2厘米多,是冠捷代工的,工厂模式找了半天也没有进去。这个问题没有修过,往那位指点一下小弟。
显示器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等待高手出现,显示器在DOS正常,进入系统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