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bm t60花屏

楼主(2010-03-05):
ibm t60花屏 显卡是X1400
如果把显卡驱动删除可以正常进WINDOWS画面,但在进的同时显示又点花,进系统以后一切正常
如果装上驱动直接就进不了系统,到登陆画面的时候就死机了
拆开看了一下显存是焊在GPU上的还是灌胶的,而且最右上的一颗显存的一个脚少了一块
现在不知道是显卡虚焊了还是显存少了一点引起来的
说的比较含糊,没拍照
谁能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显卡做过BGA,是又虚焊了,显存的一个脚少了一块应该没问题,(你问下客户他修过用了多长时间,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说明脚少了一块应该没问题)这个要从做BGA,有可能要换个芯片哈

网友:
先谢谢了
这个机器还没做过BGA
就是不太确定是少了那块的原因还是虚焊了的原因
呵呵

网友:
如果虚焊的话,手压显卡一般都会有反应。

网友:
黑胶打的深啊,有的时候压了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