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温度过高对主板芯片的影响

楼主(2010-03-05):
如果BGA返修台温度过高对主板芯片的影响,请各位多多说出自己的在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
温度高,芯片就坏了,就这么简单,IC都是有一定的耐温限制的。

网友:
BGA上不是有温度设置吗 你设置底些  不过要凭经验拉  有些BGA的温度传感器总是底那么几度 所以你就多试验试验再决定吧 以锡球熔化临界点决定吧

网友:
温度过高主板会变形。焊盘脱落

网友:
内容容易让主板掉焊盘

网友:
温度高了当然要搞坏主板和芯片

网友:
一般温度高个5-10度的话就会有问题

网友:
主板很容易起包、变形。

网友:
温度高了,有些陶瓷的芯片内部的BGA会融化到一起,主板下面会起泡。

网友:
新片能推动时的温度 然后保持一段时间就好了高了也没什么必要

网友:
曲线的设置还是要看感觉的

网友:
我总是芯片上面鼓泡

网友:
哭呀。。。
我昨天搞坏5个7600GT。。。

网友:
为甚麽能搞坏那?

网友:
如果你听到 啪 的一声 恭喜你!                                           芯片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