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6535S AMD芯片组集成显卡

楼主(2010-03-05):
哪位大哥有HP 6535S AMD芯片组集成显卡,给小弟发一份。

网友:
不知道兄弟找到了没
我这里也有台这个机器   问题挺奇怪

网友:
看到了出来讨论讨论   有时候能亮亮了之后用没问题如果关了机在开就不亮了  感觉像是CPU没工作我加焊北桥还是一样  AMD芯片组的   CPU我也换了   没思路  本想把北桥直接敢掉  但是我这里没有

网友:
供电不用考虑 我都量过好多遍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