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能检测到硬盘,但没法读数据和启动

楼主(2010-03-05):
神舟F520S 主板是志和的 l41ii8
接上SATA硬盘 启动特别慢 进入bios都很慢
但进去后能检测到硬盘 但没法启动 过了几十分钟 说找不到操作系统
但我硬盘是好的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吗?

另外如果我把镜片接光驱位 只能用DMA 2 上不了DMA5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招
谢谢

网友:
不加载硬盘,主板能自检通过吗?

网友:
我把硬盘通过光驱位硬盘架 放在光驱口上
启动一切正常 bios自检很快 就是硬盘读写速度慢 只有DMA2
估计问题只有可能是出在SATA接口 或者南桥上
我就是不知道 bios能检测到硬盘 但是特别慢 5分钟才能进入界面 能不能说明南桥是好的

网友:
我这个问题出现 是因为程序造成死机 然后强制按电源关机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主板不带硬盘,主板就能直接启动?!自检通过?!

网友:
是的 可以自检通过
也可以从光驱正常启动 插入SATA硬盘 才这样

网友:
你把硬盘放到光驱位上读写也慢,硬盘看哈没有哦

网友:
用PC 3K写硬盘固件吧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
我在PC上用这个硬盘也可以正常启动的

放到光驱位上是因为只能工作在DMA 模式2下 所以很慢
我看很多人用光驱位硬盘 都可以工作在DMA 模式5下
听说这个和本本有关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修改没有?

网友:
SATA接口电压 3V 5V均正常

网友:
重新把bios刷新到1.11 居然进不了bios 直接报错了
error:0200
failure fixed disk 0

网友:
没有挂光驱和硬盘
直接进入bios 查看IDE info
发现硬盘位默认就是DMA 5 光驱位默认就是DMA 2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办法修改

可以用光驱位 快一点的话 也好啊

网友:
南桥旁边上的小电容有没有掉

网友:
硬盘问题error:0200
failure fixed disk 0
这个在东芝本本上常来,,不认这个型号硬盘

网友:
硬盘问题error:0200
failure fixed disk 0
这个在东芝本本上常来,,不认这个型号硬盘
引用 网友A:

我的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升级bios才这样了 反正就是硬盘这块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啊 ,  不行就重做南桥

网友:
打下接口电阻再说

网友:
打下接口电阻再说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指的是哪里的电阻?
我看原理图 南桥过来就没有电阻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精英主板,478接口的,什么型号忘记了,我的三星40G,接上去,也是无法装系统,换个硬盘就可以了,你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已经换过了 不是硬盘问题
SATA接口对地电阻应该是多少?

网友:
13# yuanvjun 你说换南桥旁边的电容,到底是换哪个电容行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哪个电容
有可能是STAT接口那里的电容坏了 但根本搞不清哪个是啊
光有原理图不行吧 是不是还得有PCB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