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脂老化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0-03-05):
一台华硕的本,有时会掉电,风道很好,很少见这样的,一般就加了硅脂还是不行,拆开发现硅脂老化严重,完全清除,重上,就OK了

网友:
加硅脂前一定要把以前的清理干净,一般说来硅脂在机器里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硬化的现象,不要将就凑合,不然容易把自己搞进维修误区。

网友:
加硅脂前一定要把以前的清理好  學習了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
这个要养成习惯,每次都这样处理,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我每次修机都把灰清干净,及重新上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