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问题

楼主(2010-03-05):
刚在BAIDU看到的“

(2)指针表测通断:
调到欧姆×1档或×10档,然后两只表笔搭在被测物两端,若指针指向“0”,说明通,反之则不通。
注意 1:测通断时 千万断开电源;
     2:电流档时 千万不要测电压。会把表烧坏的。这两条记牢。
(3)指针表MF47不能测量电容。  ”    -----指用MF47

想知道:
一:(2)说的方法行么?  测单纯导线线路可以, 像主板有非线性器件,这方法不行吧
二:MF47有LV(V)测非线性负载的量程 (测压降)  PS:二极管的非线性性质(曲线)我是知道的。
指针表测主板通断,是不是 LV量程 和 R量程 都要看啊   , 指针表怎样给主板打阻值?
三: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对应指针表什么档额
四: (3)说的也不对吧, MF47不但能测电容的容量,还能看品质因数,我测过的

有哪为师傅解答,谢谢拉

网友:
不带通断蜂鸣的 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