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的屏 左半边出现白色竖条,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03-05):
如图
现象是开机就如图中所见,有时候会好起来的,应该不是屏坏了,但电路板又应该查哪的啊??请高手明示,本人通过一晚通宵的努力奋斗无果,因此屏是女朋友的屏,所以本人万分急切啊,求各大高手了
此问题可否通过换驱动板解决啊?似乎这屏不是通用的接口吧?

网友:
我感觉这种情况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2# 凯悦液晶维修 看一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AD板,1.5V ,1.8V,正常吗,如果都正常,查屏电路

网友:
ACF胶脱焊了、

网友:
你既然怀疑电路上有问题,而且有时候会好,可以碰碰电路板试试啊,看看是不是会好啊,要不屏坏的话,好象不会出现半面这样吧,我也搞不太明白,我现在也只要这一种方法,看看后面会不会有高手指点啊,呵呵

网友:
我不是专业修屏的,所以不会有通用驱动板哦,怎么办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那虚焊了

网友:
看下逻辑板

网友:
逻辑板请问一下是哪的啊?应该不会是挂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