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在线等待 主板诊断卡跑55代码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0-03-05):
[求助中] 在线等待 诊断卡跑55 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门电路, 寄存器, 地址, 诊断, 在线
IBM主板  L-I946F  诊断卡跑55  说明解析: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查与A20有关的电路
这段话解析是什么意思?请教老师,高手们?

网友:
加焊南桥,如果不行就重做南桥

网友:
对头,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