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1AHRZ 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0-03-05):
今天早上因工作需要,找了一个ISL6251AHRZ的引脚定义,已翻译出来。发上来以备再有需要的新手查询。

CSOP/CSON:CSOP/CSON是电池的充电电流感应正/负输入。在CSOP的差动电压和CSON是用于检测电池的充电电流,并与充电电流限制门限调节充电电流。该CSON管脚也可以用作电池的反馈电压来执行电压调节。

CSIP/CSIN: CSIP/CSIN是AC适配器电流传感正/负输入。 CSIP的两端的差分电压和CSIN是用于检测AC适配器电流,并与AC适配器电流限制相比,调节AC适配器电流。

DCIN: DCIN是内部5V LDO输入。它连接到AC适配器的输出。连接DCIN一个0.1μF的陶瓷电容。

ACSET: ACSET是一个AC适配器检测输入。连接到从适配器输入电阻分压器。

ACPRN: ACPRN是目前AC适配器开漏输出。 ACPRN是低电平时ACSET比通常1.26V较高,高电平时ACSET比一般1.26V低。

EN: EN是充电使输入。连接中文高使充电控制功能,连接中文的充电功能低禁用。使用的热敏电阻来检测并暂停热电池充电。

ICM: ICM是适配器的电流输出。该引脚输出产生的电压成正比适配器的电流。

PGND: PGND是电源地。连接PGND到的低侧MOSFET栅极驱动器低电压端MOSFET源。

VDD: VDD是一个内部LDO输出电源IC的模拟电路。连接一个1μF陶瓷电容接地。

VDDP: VDDP是低端MOSFET栅极驱动器电源电压。 4.7Ω电阻连接到VDD和1μF陶瓷电容,电源地。

ICOMP: ICOMP是一个电流环误差放大器输出。

VCOMP: VCOMP是一个循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

CELLS: CELLS这个引脚用于选择电池电压。细胞=内径为4型电池组,电池=接地为3S号电池,电池=浮法为2秒电池组。

VADJ: VADJVADJ调整电池的稳压电压。 VADJ =参考电压为4.2V的5%; VADJ =为4.2V/cell浮动; VADJ =接地为4.2V的5%。连接到电阻分压器进行编程至4.2V之间,5%和5%的预期4.2V的电池电压。

CHLIM: CHLIMCHLIM是电池的充电电流限制设定引脚。 CHLIM输入电压范围为0.1V至3.6V之间。当CHLIM =,对南方东英设定点3.3 - CSON为165mV。该充电器关闭如果CHLIM低于88mV强迫。

ACLIM: ACLIMACLIM是适配器的电流极限设定引脚。 ACLIM =参考电压为100mV时,ACLIM =浮动的仅为75mV @,为50mV的ACLIM =接地。连接一个电阻分压器进行编程与50mV和100mV适配器电流限制门槛。

VREF: VREF参考电压是2.39V基准输出引脚。这是内部补偿。不要连接去耦电容

BOOT: BOOT连接启动到一个0.1μF的陶瓷电容相引脚和连接到自举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

UGATE: UGATEUGATE是高侧MOSFET栅极驱动输出

LGATE: LGATELGATE是低侧MOSFET栅极驱动输出;摆动0V和VDDP之间。

PHASE: PHASE第一阶段的连接引脚连接到高侧MOSFET源,输出电感和低侧MOSFET的漏极。

网友:
代表我们这些洋文不好的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