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技嘉775针主板开机不跑速

楼主(2010-03-05):
开机没显示,不复位,各电压都正常.请各位大试帮帮我!谢谢
主板
技嘉

网友:
谁救我啊 急啊 各位老师 帮忙啊 !

网友:
查时钟芯片 晶振

网友:
重点查ICH的PG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先检测南桥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电压。RST排针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到南桥,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
有些有通病的。不说清不好回答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清楚啊!跑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