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块板子!怎么办?

楼主(2010-03-05):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杂牌845内存供电已经烧成碳状,基本能看出是3055   于是找了个3055换上 一会又烧了,奇怪了,我拆下3055 打了下输出级的阻值为0
3055老是被拉地,大家有什么思路?

网友:
看哈3055后级的元器件和线路噻

网友:
3055后面没东西了  直接到插槽上了 2# 重庆笔记本维修

网友:
直接到槽上怎么会短路 看看到槽的线路有问题没

网友:
注意主板夹层短路,是无法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到槽子上 我怀疑可能是电容短路  全拆了还是短  无语

网友:
内存到NB的2。5V断开试试

网友:
拆下3055测其它脚正常的话 飞根线试试

网友:
换个组织大些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看一下控制极线路

网友:
同意,DDR的VCC、VTT去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2.5V有到北桥的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最新战况  已经不短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扔在凳子下面一会,看了楼上的  我就拿出来测测北桥,没事  顺便又量了下内存  居然不短了  搞不明白  现在是有复位不自检

网友:
楼主查一下北桥,如果像你所说内存供电管S极接地阻值为0,基本上为北桥损坏了

网友:
内存的VTT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