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点或(坏点)真的可以用某某软件修复吗??

楼主(2010-03-05):
本人也总听说好多亮点修复软件,从没用过,也不敢用,不知道会不会有负影响。
要是真可以用,希望朋友们给推荐个。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有听说过了。。。。。。。。。。。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
同楼上的 我也没听说过

网友:
好像只是个传说吧

网友:
没有用的。。。。。。。。。。。。。。。。。。。。

网友:
真要是有这软件,就没有几等屏之说

网友:
楼上正解 一个像素点是三个场管组成的 出现亮点 彩点 神也没辙

网友:
那如果是受外力产生的暗点之类的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