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的USB接口不能用,没有声音,

楼主(2010-03-05):
三星X05的USB接口不能用,没有声音,怀疑是南桥有问题,高手指导一下在哪测可以知道是南桥问题?用力安了南桥还是不行
一个USB中间的俩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无穷大的,还有一个接口一个数据线有阻值400多一个没有阻值,俩个USB接口供电都正常,来的时候插了一下没有反应,现在机器的装系统的时候到驱动解压完了后就死机。没有BGA 找高手指导一下,怎么判断南桥故障?

网友:
来的时候网卡插了一下没有反应。

网友:
你自己都量出USB的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抗为无穷大了 就已经判断出 南桥挂了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对地阻值阻值无穷大就是南桥烧了嘛,没BGA,让客户买PCMIC转USB卡嘛,声卡用USB也行的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解压驱动就行了

网友:
找个地方把南桥换了就是了,不用检查了哈

网友:
南桥空焊接,做BGA。

网友:
你自己不是判断完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因为本子进过水的,所以想好好查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能使用现在系统做不进去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啊?系统解压完驱动就死机了,有什么办法做系统啊。

网友:
看一下USB走线没有问题  你就放心做南桥吧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USB的数据对地都无穷大了,肯定是南桥有问题了,做BGA吧,不行就发到基地实体店,给你解决

网友:
如果做不了BGA想退机的话。
到别的机器上GHOST个系统,然后拿回这个机器装。
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找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装好系统再拿回来了。去电脑城试试。

网友:
楼上的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对呀,量USB  数据线无穷大就是桥绝对的挂了

网友:
U口数据点对地阻值无穷大,南桥指定烧坏了。建议换南桥别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