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上网本IL1的BIOS,板号:HannStar J MV-4

楼主(2010-03-05):
求 上网本IL1的BIOS,板号:HannStar J MV-4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5631-1-1.html

用编程器读取了这台不开机的BIOS,不知好坏

网友:
你发的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无显示?
手上刚好也有一个 故障是触发无显示.

网友:
触发无显示
测量各组电压都正常:PL1=1.8V,PL2=0.05V,PL3=0.78V,PL4=1.05V,PL5=1.2V,PL6=5.06V,PL7=3.33V
触发电流0.3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