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1画面调整

楼主(2010-03-05):
一台飞利浦107S1的CRT显示器    两边横向画面偏大     在windows下超出了界面       在菜单里面无法调试缩小

显示器菜单里面的任何所有选项都可以使用    唯独画面大小的选项失效     小弟对这个情况没有经验

希望那个大哥..  老师傅帮忙给个思路....               真心的谢谢你们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重新装个驱动试哈

网友:
唯独画面大小的选项失效? 你调整时数字有变动吗?0-100的变化? 查一下S校正电容~!

网友:
和驱动没有关系   ...     数字有从0-100的变化   但是画面界面一点没变     更换过CPU  ....

还没有解决   ...     等待思路..

网友:
有数字显示而且变化说明CPU是好的,应该是行幅管坏了。

网友:
检查S校正电容。行幅调整管和,限幅二极管,(多为肖特基)

网友:
S校正电路的问题  看看TIP122  一般是它坏

网友:
都检查过了...     都没有坏的..          已经两遍啦.

网友:
TOP122坏了,把它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