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3SH纯平显示器接上主机通电后电源灯快闪,无显示

楼主(2010-03-05):
并且不能电源开关失效(不能关闭显示器)
但关掉主机或拔掉VGA线则可开关显示器,电源灯变为慢闪....也是一直无显示
这好像是某类通病吧,有没有修过这类故障的?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那好象是VGA线的问题呢?  检测不到行场信号

网友:
但不是一般无信号那样的情况,无信号只是电源灯慢闪的,而且开关也可以用
但现在的情况是开了主机电源灯闪得很快,而且开关没反应,关掉主机后又正常慢闪,开关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