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0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3-05):
我手到一个机器拿来是 不 家电的
把机器拆出来发现他  能开机
插上 键盘按开机键没反 应
怀疑是 键盘坏了   换个键盘还是 一 阳的
两了一 下电都正常的KBC上是有跳变的所以排除是键盘的问题
把KBC重植了机器还了
可不就有 回来了
这机器可以和V3000的显卡不了
太不稳定了
高手有好的方法

网友:
把KBC重植了机器还了
可不就有 回来了
这机器可以和V3000的显卡不了
太不稳定了
高手有好的方法

没看懂要问什么

网友:
老大把你语句说清楚点,看不懂

网友:
真的没看懂是什么意思?重植了键盘芯片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
话都没有说清楚,怎么帮

网友:
X200 有时不开机,你应该看看这个机器不开机时是否有待机电流,如果有看看是不是键盘坏了,或是主板进液了,如果主板进液了就会有时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