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主,HP7650 CRT显示器

楼主(2010-03-05):
接到一个HP7650 CRT 显示器 现在的问题是,上下调整不到位,到先边还差两厘米左右,但是上下移动的数值已经到0了没法在往下了,该从那里入手啊。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故障描述不到位,大致位置还在场块那里,自己再仔细查下吧

网友:
怎么查呢,麻烦兄弟你,说详细点, 我哪里描述的不到位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起作用,现在的位子还是在老地方

网友:
建议LZ检查场电源电压是否偏低?限流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那场块的正常电压一般是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