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正常开机,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10-03-05):
手里有一台本本,可以正常进入coms,在里面操作正常,
就是不能引导系统
哪个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硬盘换过,

网友:
南桥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dos引导正常吗 如果也不能引导 那就考虑一下南桥吧

网友:
关闭AHCI试下

网友:
我遇到一台装系统到百分之75失败,后开机就无法进入CMOS设置,但PE能用,还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4-04):
搞定!!!南桥加焊过OK

网友:
把外设都掉用U盘看能否进PE,如果可以,在插上别的设备一个个试试,如果不行个人认为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