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330单片机串口通讯不正常

楼主(2010-03-05):
kf330考勤机,串口找不到设备,更换串口芯片无效,9脚10脚电压3.36v,我怀疑是不是主控有问题还是232边上有一个MAX485是不是这个485有问题,参考下图,,高手给参考下[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首先楼主应该把提到的图发上来。
其次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RS232传输距离很短,所以远距离通常都是采用485方式。我就见过考勤机坏75185的,75185与MAX485相近。

网友:
  这个是那个图片,,谁能分析下,是不是MAX485有问题,,,这个485让我拆下来了,我查了主控介绍,说数据传输需要485转换,手头没有485所以不知道那个有问题,9-10脚电压都有,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嗯,这个东西,还是换了485再说找其它问题。看样子和MP4线路差不多哇。一个主控。一个RAM,一个ROM。再加一些外围电路。。。呵呵。
很多IC。你量电压。测对地二极体。都是对的。但IC就是坏的。。估计这种IC,只有逻辑分析仪可以分析出来。
小弟估计,换了485好的可能性大。再不行可能是主控或者ROM的资料坏啦。

网友:
机器现在能使用,就是数据连不上,,其他一切都正常,,破单片机还用MA485

网友:
如果像楼主所说,那么修复的可能很大。
RS485通讯应用很广很广。

网友:
哎这个破单片机,我已经返还给客户了,让他返工厂了,我发MAX485也得等几天,客户不等了,

网友:
MAX485 是常用器件,搞单片的地方都有的。电路也不复杂,只是软件协议(不过这个和维修无关,厂家做好了的),485电路一般是保护元件和485自己容易损坏。

我对单片机 串口、485 认识 的相关文章:
[原创][单片机]RS-485半双工延时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01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