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现在等着维修呢!

楼主(2010-03-05):
技嘉m55s-s3的主板AM2的CPU, PCIa14脚有3.3v绿机正常coms电路正常,晶振也起振了,就事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开不了机

网友:
短接是否开机,可以,请查开机电路;不行,查主板供电是否后续负载短路

网友:
强制开机能不能开起啊?

网友:
你确定ATX电源和CMOS电路南桥晶振正常的情况下接下来就要测量主板上的待机5V和3.3V电压是否正常,看开机电路是什么形式 看I/O和南桥芯片温度是否异常损坏 如强行启动主板能正常工作一般是I/O坏。要还没问题就跑I/O到南桥及I/O与

网友:
强制开机能开的了

网友:
这个桥是集成的nv的我看他旁边都是黑黄的颜色,在待机的时候我摸桥有点温度不过跟没有温度是一样的,我怀疑是桥坏了,可是强行开机能开的了,不算是桥坏了吧。开机处有5v高电平。

网友:
桥不坏 I/O呢 你说强制能开机是能点亮还是只风扇会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