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L- A2 V:3.1B跑FF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05):
我这两块精英精英915PL- A2 V:3.1B ,供电全部正常,开机一块跑FF,另一块不跑马,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急急急!!!!

网友:
地址线对地阻值全部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CPU没有温度,是不是座子虚焊了啊 ??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管理芯片的问题先!。很多都是管理芯片坏的。还有CPU供电是多少?

网友:
775CPU供电1.17V